450倒飞搞定

楼主(2006-03-27):
经过近一年的实践,终于在昨天成功克服心理障碍,彻底把450给翻了个底朝天稳稳定住了。其实上午的时候为了热身用V2 50试了试胆,终于由于过猖狂,大机不堪重负,头朝地加油狠炸,连接收机也粉了……心情极郁闷。一时气急败坏,作鱼死网破状,拧出450再上……还好关键时刻上天怜悯,为大机下了场暴雨,也为我浇灭了急燥肝火,这恐怕救了450一命。下午雨过天晴,我也总结了经验,吸收了教训,调整好心态再上模机征程。终于修得正果!大喜大悲的一天。第一只尝试的时候,激动得左手直打颤,連忙降下来作了一套广播体操才定下神来。之后就敢大胆上了……

网友:
哈哈,广播体操都上来了,好办法!!!

网友A:
应该用TREX 450来热身才对,熟了之后再飞V2 50,怎么会倒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TREX 450来热身才对,熟了之后再飞V2 50,怎么会倒过来的

同志油机比电机要安定至少3倍啊!就是说如果飞450时允许你错舵一次,那油机可以允许你错两到三次仍有可以挽回的机会

网友:
顶~

厉害~赞一个~~~~什么时候我也能倒飞啊~

网友:
哈哈,我第一次真机倒过来也是手脚发软,手心都是汗

楼主:
请教大校,你的450一块电池一般设定飞几分钟啊?悬停和航线飞行时间差别大吗?另外悬停的桨角设在几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志油机比电机要安定至少3倍啊!就是说如果飞450时允许你错舵一次,那油机可以允许你错两到三次仍有可以挽回的机会

但油鸡摔一次的钱通常不止450摔3次哦

楼主:
这次是例外,完全乱了方寸,另外也没有特别措施保护电池和接收机(以前摔机都没伤过呵……)以至轰着油门直栽下来……小电直如果升级到位 桨 140,主轴17,横轴13,脚架58,尾管50,舵机平均彻底报销一个120,也要3,4 百元啊……不过,也许飞3D还是油机损失大。但油机真的不容易摔,只要不狂野。而电直就不一样了,人不狂野它自狂,没法!摔机率应该5倍于油机吧……我处于这个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志油机比电机要安定至少3倍啊!就是说如果飞450时允许你错舵一次,那油机可以允许你错两到三次仍有可以挽回的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是例外,完全乱了方寸,另外也没有特别措施保护电池和接收机(以前摔机都没伤过呵……)以至轰着油门直栽下来……小电直如果升级到位 桨 140,主轴17,横轴13,脚架58,尾管50,舵机平均彻底报销一个120,也 ...

我用TREX450XL倒飞也摔过几次,损失没有那么大,3-4百太夸张了。

我建议还是用trex450xl来练习各种动作,熟悉后再在油机上试。不过TREX450XL比油机灵活,要飞好比油机要难,而且TREX450XL能做的动作,一般油机(50以下)未必做得了。

网友:
450配上430电机,动力很强悍的。

网友:
努力!努力!在努力!一定要追上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