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为什么烧毁?

楼主(2006-03-27):
我用的好盈18A无刷电调,在设定参数时大桨打到我的手臂上,此时电调冒烟,里面能看见火光.
迅速断开电源,无法再次使用了.请问前辈:
1 是什么原因导致电调冒烟?
2 如果是因为无刷
电机
受到外力停止旋转,而引起电调烧毁,那么以后在练习中,免不了要炸机,每次炸机岂不要烧一个电调了吗?
3 如果不是因为外力阻碍电机而引起,那么原因出在哪?
我用的是3200无刷马达 1800理电

网友A:
18A用在3200马达上电流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