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侠帮忙

楼主(2006-03-27):
请问这个舵机拉杆是什么搞的?用的是什么材料?
高手一定要帮我`

网友:
细钢丝+套管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软的钢丝,把那个软的导管固定好就可以了

楼主:
用电机上的那种同丝行不?

网友A:
讲究啊!电池到电调的引线是左扭的还加屏蔽层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单车的刹车原理来理解,做法楼上的2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老外的精神很佩服哈

引用 网友A:
讲究啊!电池到电调的引线是左扭的还加屏蔽层

   这种细节都注意到了

网友:
电脑网络用的双绞线都是左扭的不可能是右扭的,我没去想清楚原理,感觉和电磁的左手法则有关,铝薄的屏蔽作用不用说了,就差不知道他有没有再把铝薄接地了。
电池到外刷电机的距离要短,如果不能短就宁可长在电调到电机端也不能长在电池到电调端,图中那人如此讲究一定是懂的,电调后置可能是利用其重量配平或更多为散热才在电池到电调这段延长的,所以用最讲究的办法来补偿。

网友:
尽管非常喜欢F-14,但不明白翼载荷如此之大,变后掠的重心变化如果之大的飞,应该是依靠那几乎全动的平尾来拼命配平,飞起来会爽吗?还是说有个样子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单车的刹车原理来理解,做法楼上的2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谢谢老B给我的提醒`

网友:
合自行车的刹车线一个道理

网友:
钢丝直径与套管内径要差不多大。

网友:
玄妙的的两头管口的位置/角度/对称/牢固

网友:
哈哈!怎么越看越象用的辉盛的18A电调和启迪的9克舵机,应该不是吧?

网友:
嘿嘿,不象国人的作品!?例如坛子里懂得这样连接副翼摇臂的人不多吧?
很多人以为副翼的硬连杆不直就不行了,或者以为软连杆就不讲究,其实同一个道理,象这张图,副翼两边的连接汇到舵机那的夹角约90度,如果舵机用一字臂那就完了,动起来不是抽拉而基本上变成摆动.他用的是十字臂取相邻的两个臂,动作就很到位,舵面的左右舵量也对称,这种非常规装法最关键的还是那个理:连杆(或软连杆的管口段)和摇臂成直角!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国人的作品啦

在rcgroups上早就有了,17楼的可能说对了,确实有可能是辉盛的东西,rcgroups的BBS首页上都有辉盛的广告

网友:
很少见到这么讲究的布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