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需要,做几个铰链

楼主(2006-03-27):
看图制做就好
呵呵,材料也可以换一下,用大家身边的东西哟

网友A:
有什么用啊?
买一个就成了,你这个使用时间长不了,也不好看

网友B:
支持DIY!
不过重量和可靠性必须考虑。如果为了轻,两片胶带纸就行了,为了可靠,这线的强度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线的强度绝对足够了,如果不相信线的话,可以在铰链不活动的地方滴点502胶水,防止其中一部分断线后整个被破坏掉,这样的铰链飞个练习机的话可以飞到练习机报废了。
即使是自制的P3A也绝对不会在铰链连接处出问题的(铰链在机翼上没有粘牢固的话就不在讨论之列了)……

网友D:
又学了一招!不错,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