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4通电滑配外转无刷

楼主(2006-03-28):
2048-21
电机
,
原配6*4折叠浆,
11.1V 1600毫安,
Futaba R136F 接收,
25克
舵机
3个 。
整机重量 670克
满电50度以上爬升,然后关掉动力滑翔。
这个是跟 宝宝的成都2006 对比。
矿泉水瓶做的电机座!不过瓶盖在使用11.1V时总是被震烂,计划换可乐瓶盖试试

网友A:
如果用沧狼的折叠桨,可以接近垂直地上升哦

网友B:
桨的效能原来可以如此巨大!!

楼主:
是呀!2006 用同样动力,只是1047浆。拉力我感觉大一倍也多。

网友A:
应该用可乐瓶底,电机直接用螺丝拧上去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你的桨是怎么固定的?我用沧狼的桨要扩孔才可以装到外转上,但是老是扩不正不平横,震动大效率比380还低,真头疼....

网友A:
1、沧狼的桨直接拧进去就行了,滴点油好拧很多.
2、要扩孔也行,用略小于3mm的自攻螺丝攻一下再拧.
3、装上桨后别忘了轴套侧面有个螺丝孔,上颗自攻螺丝紧固一下。

楼主:
我就是直接用手Q钻 + 3mm钻头 扩孔。
发现孔开大了,没办法又喝了一罐青岛啤酒,然后裁出一段金属箔片折成圈塞进去,很爽的说。
看看我的工作台!

网友A:
扩孔啊,能直吗!把轴磨细啊,空转起来,靠个板锉上去三分钟就行,不费劲

网友D:
这机机真是诱人!忒靓了!

楼主:
看来要试试 返装轴了,我的这个漂亮的2408轴已经被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