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尾剧烈晃动

楼主(2006-03-28):
亚拓450SE, 陀螺仪是GY401, 尾舵机是Hitech 56B, 不知为何起飞后机尾总是剧烈晃动.(应该不是感度的问题)
根剧找到的一些文章, 可能问题有三:
1. 尾轴弯曲
2.传动轴有问题
3.尾旋翼重量不均

尾轴及尾旋翼都更新过了,450SE是用皮带.请教大家有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A:
是晃动还是震动或是摆动吗?
震动就是这些原因:1. 尾轴弯曲
2.传动轴有问题
3.尾旋翼重量不均
如果是整个机身低频率的晃动像喝酒一样的话,可以调整一下横轴的缓冲圈试试。
摆动就是感度不对,或尾舵机的速度问题,还有舵机臂长度及尾变距的顺畅度等等。

网友:
我猜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晃动还是震动或是摆动吗?
震动就是这些原因:1. 尾轴弯曲
2.传动轴有问题
3.尾旋翼重量不均
如果是整个机身低频率的晃动像喝酒一样的话,可以调整一下横轴的缓冲圈试试。
摆动就是感度不对,或尾舵机的速 ...

受教。。。。。。。。。。。。。。。。。。。。。。

网友:
如果是摆动 ---> 感度过高
原因 : 二阶控制系统的增益(gain)太大,造成系统震荡

请问这样应该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