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这个奥迪380电调带2个280电机都会烧~~~

楼主(2006-03-28):
(无正文)

楼主:
就是这2个电机  用的是1200毫安的7.2V电池

网友:
380马达的电调一般最大电流为20A,2个280马达的最大工作电流可以超过20A,所以就把你电调烧啦

网友:
奥迪380的电调连续电流10A,不用5分钟肯定烧,我试过.主要是电路设计使MOSFET管的效率低.

楼主:
换2个场效应管 能修复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2个场效应管 能修复使用吗

应可以的,建义换成IRF3803或1404,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可以的,建义换成IRF3803或1404,不错的.

谢谢!

网友B:
应可以的, 有时换其它型号的FET不一定能有好的线性,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直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用便宜的bjt呢,就是大功率三级管,可以并联几个呀,是因为功耗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可以的, 有时换其它型号的FET不一定能有好的线性,试一下就知道了.

请问一下,为什么换不同的FET就不一定能有很好的线性呢,它只工作在开关状态,线性是由驱动脉宽变化的均匀度决定啊,请教!请教!

楼主:
我看到启迪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0e310ef60dba.jhtml这个电调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FET 3808 看到模型在卖 我应该可以用的吧,测量方法应该和三极管相同吧?
http://www..com/Engines/E231505.htm

楼主:
原来是SEC 842 TIP42C 和SEC919 TIP41C 的管子

irf3803 和 IRF1404 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SEC 842 TIP42C 和SEC919 TIP41C 的管子

irf3803 和 IRF1404 什么区别啊?

TIP42、41是三极管而3803、1404是场效应管!现在出的大功率电调都是用场效应管,用三极管的电调是早期产品!不修就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启迪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0e310ef60dba.jhtml这个电调应该可以用吧?

那这个电调带2个280有问题吗?

网友C:
奥迪电调试三极管的,我改过拆掉换场效应管,6个50n06带三个550电机,用在1/10大脚上,12v/4400mah电源用到没电,只是有点微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奥迪电调试三极管的,我改过拆掉换场效应管,6个50n06带三个550电机,用在1/10大脚上,12v/4400mah电源用到没电,只是有点微热!

50n60 什么场管啊?  有没有具体参数啊?

楼主:
50n06 这个也是场管  具体什么型号啊?就换场管就行了吗?其它还有什么要换啊?

网友:
50n06 是场效应管
具体型号就是50n06
........................

网友:
建议用irl3803.........

网友:
晕..................
发重了。。。。。。。。。。

楼主:
晕了,我刚才用万用表1A档测量了一下这两个电机并联的工作电流,竟然只有3百多毫安,这个电调怎么会烧呢?
难道还有其它原因,高手们帮忙想想看。

网友:
是不是集电极(三极管的散热片)和电源或其它什么地方短路了!

楼主:
刚才拆了一片下来测量,3个脚都不通

网友:
你是说电调上原带的三级管吗?

楼主:
yes,我说的是电调上原带的三级管

网友:
奥迪的这款调速器所用的管子批次型号都不同的,原来是用在大雷霆2驱遥控车上的(380电机),后来升级到540级电机,380的电调肯定会烧。我在原380电调上的预留位加了2个mos管后勉强可用,换了一种550s电机后使用3000毫安时的电池,一般跑15分钟就休息一会,动力很强劲。如果用原装540电机会更烫手,只能用1200的电池,动力也不够猛。
我的一个烧了后用飞线连结6个60N06(前进2后退1),结果温升很低,可见驱动部分的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

很抱歉,仔细看了一下图,这个比我看见的东西都要更早些,看来不是我说的那东西!以上言论,提供大家参考!

楼主:
我刚才把板子【烧坏的拿掉了】重新上电【4节5号电】 电机快慢工作正常  就是有个管子蛮烫的。

网友:
可能是稳压二极管出拉问题

楼主:
谢谢,我明天我把二极管焊下来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