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如何套入球头?

楼主(2006-03-28):
我是新手,买了一个雷鸟改进的旋翼头,可是,只有一根长拉杆能套进球头,另一根则无法套进球头。已经用很大的压力了,还是无法进去。试着加了点润滑油,也不行。
那位高手指导一下,是否要将拉杆的口刮去一点呢?谢谢!

网友A:
有一些连杆是分正反面的,一面口大,另一面口小,你再反过来试试看.还有就是球头上不要上润滑油,当时好象不错,时间长了,落上灰尘就会把球头给卡死了,还是用面纸搽干净吧!!我每次装也很费劲,正准备买个球头钳或象帖子里的高人自己DIY个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