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求助

楼主(2006-03-28):
四通的ESKY,新机,混控已调到最小,
遥控器
的微调也已推到头,但机头仍往右转,除了飞起来不断推遥杆外,还有别的调整办法吗?

网友A:
假如你的调整没错,表述也正确的话,照你的说法,只能剪短尾浆了。

网友:
在尾电机上加2个二极管降压试试看

楼主:
可能与电压偏低有关
昨天请来高手调试,遥控器的微调已推至中间。但我发现他是用9.6V镍氢电调的,我试了一下,恶稳!回到家后接上原配的8.4V电池,结果发现依然如故:遥控器的微调得推尽,还要不断推遥杆。
看来原配的夫人不合拍!

网友B:
还是主桨转速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