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门低速混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3-28):
FF9
的一个设定,看不明白

网友A:
我用9X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油门低到你设定的位置以下时能够启动其它通道的一个混控功能!这两种机子功能基本差不多,应该也是一样的。
比如推大动力的时候飞机升力大,不拉杆飞机也有爬升。当减小油门的时候可以设置成自动拉一点杆,保持低速时机头不下沉!

楼主:
有道理,不过看说明书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台版的有很多名词和我们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