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飞的火鸟403,炸了!!

楼主(2006-03-28):
我是新手,第一次飞
周日去飞了一下新买的403,刚飞起来发现不飞直线,向右偏,还没来得急反打方向,己经进入螺旋了,最后90度角撞向地面,当时心就凉了,过去一看,机翼两截了,其他倒无大碍,万幸啊,继续努力吧,有没有没什么飞行的技巧,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起飞前要认真检查,调试。

楼主:
应该怎么调试呀,实在是不太懂,头一回玩,谢谢

网友:
找一个老鸟带你飞火鸟403,让他将火鸟飞到很高处,你再飞,不要把舵抱死,出了问题就全松舵、关油门。主要目的在于熟悉遥控手柄杆,找到飞的感觉。

楼主:
我心里也想那样,可是一飞起来就紧张,其它也就刚飞出30-40米远,我就想让它转弯,总怕它飞太远,控失灵,一般飞多远没有问题呀

网友:
遥控距离好的很呢,只要你能分的清飞行姿态都能控制的了,不过最好别飞那么远.找个人带你飞,很快就熟悉了.火鸟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可以先把飞机略向上丢出去(不开动力), 如果无动力滑翔正常, 趁着还没低头时把油门开最大啊.

这一招是论坛上前辈教我的.

楼主:
谢谢,这周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心里也想那样,可是一飞起来就紧张,其它也就刚飞出30-40米远,我就想让它转弯,总怕它飞太远,控失灵,一般飞多远没有问题呀

理论上准备好,手上拿着遥控器,在心里多飞,再准备好配件,必要的学费是要出的。

网友:
呵呵,如果你飞之前用模拟器练练,我想会好多了,真的没办法玩下去的话就先买个模拟器玩玩吧,让你爽个够!!!

网友:
我也认为新手在练飞之前练模拟器有很大的作用,至少可以学会如何操作操纵杆,怎么样调整飞行状态,再实际飞就明显感觉得到它的好处的。

网友:
建议先从模拟器着手,练练手和反应

网友A:
同意12楼的,先练fms,简单,见效快!摔机不要紧,我港开始飞,比你这摔的不知厉害多少(详细可搜我的帖子)。慢慢调整,会好的。另外,不知道的就问,大家帮你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12楼的,先练fms,简单,见效快!摔机不要紧,我港开始飞,比你这摔的不知厉害多少(详细可搜我的帖子)。慢慢调整,会好的。另外,不知道的就问,大家帮你出主意。

fms是什么,火鸟403的控可以用吗
不好意思,新手的问题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fms是什么,火鸟403的控可以用吗
不好意思,新手的问题太多?????

肯定不行,火鸟403发射的油门和标准的发射不通,手感有区别。建议新手玩翼龙,控还可以接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