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笔记本的并口是不能用老版本的并口模拟器

楼主(2006-03-28):
最近遇到一台SONY 的笔记本,明明有并口,却不能使用G2的老版本并口。
在BIOS 设置时,发现根本没有并口的选择,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没有LPT1 端口?
但在插入打印机时,又自动发现新硬件,发现打印机,自动安装了驱动。
仔细 检查打印机属性,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它用的不是 LPT1 ,而是 Virtual printer Port for USB ,原来,这个并口并不是真正的并口,而是 虚拟的。通过内部的USB 接口虚拟,因为是虚拟的,并不是所有的并口特性它都支持;
所以,并口的狗不能用 也难怪了!

网友A:
呵呵,以前买过几个USB转串口,USB转并口的接口转换器。很多设备接在上面的时候都不能找到。毕竟它不是真正的标准口子,端口号也不一样。记得2001年的时候为了调试设备满大街找有两个串口的本本。现在的本本基本上只有一个串口,并口更是能省就省的。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C:
新手求助
版主好:
我的设备是4VF ,机机是塞斯哪182 40级,不敢独飞,想先练练模拟器,不知要什么软件,请指教,报价!
谢了

网友D:
4VF 最好就是这个练习,G2+XTR 的就够用了。

网友D: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myKeyword=%C4%A3%C4%E2%C6%F7
数下来第四个,你要有不明白也可以找我。QQ: 1889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