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可塑材料的问题

楼主(2006-03-28):
请问各位DX,有什么材料在常态下能象 橡皮泥一样柔软,可以捏成各种形状(注意不能是流动的,省得开模),一旦硬化以后可以有塑料或金属的强度和硬度。

有一种叫塑钢土的东西么,谁了解啊。

网友: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吗??我来听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DX,有什么材料在常态下能象 橡皮泥一样柔软,可以捏成各种形状(注意不能是流动的,省得开模),一旦硬化以后可以有塑料或金属的强度和硬度。

有一种叫塑钢土的东西么,谁了解啊。

我用过,一般有灰白色与黑色两种
混合后固化时间很短
几分钟就硬化了
硬化后可以打磨.雕塑.喷漆
无刺鼻气味
就是有点贵

网友A:
也叫速成钢吧??

模型店有,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店有,贼贵,

我是在买胶水的地方买的

网友:
有这种东西!太好了。

网友:
有钢的硬度?多少钱呢?

网友:
密度多少?太重了可不好。。

楼主:
谢谢,能做到多薄呢? 硬度或者强度能跟塑料比么,比金属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