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预算 3个等级的小暴龙配置

楼主(2006-03-28):
我飞电动固定翼的,所以手头上这些东西可以利用:
FF7遥控器1套
12C 2200mah 1块
12C 1300mah 1块
15C 1500mah 2块

自己整理了一下以下的3种配置。老鸟点评, 也给别的新手参考参考:

1。初级配置
亚托(传统斜盘) + 自带 亚托420f电动机,电调 1400 RMB左右。
亚托 9克舵机 88 x 3 = 270 RMB
亚托 RCE500陀螺仪(据说不大好) + hitec56 模拟舵机 用在尾舵  700RMB左右
发射机,接收机 用现在的FF7
电池用现在的,
加乱78糟的备用件,急救箱 300RMB
总投资:2670RMB

2。初中级配置
亚托 + 自带 亚托420f电动机,电调 1400 RMB左右。
Hitec HS56 舵机 x 4 = 210 x 4 = 820 RMB
亚托 GY401陀螺仪 + 1050RMB左右
发射机,接收机 用现在的FF7
电池+1块12C 2200mah 210RMB,
加乱78糟的备用件,急救箱 300RMB
总投资:3780RMB

3。终极配置
亚托SE全金属升级版(CDE)+ 亚托430F电动机 + 亚托35G电调       3900RMB
Hitec56 模拟舵机 210RMB x 3 = 630RMB
Futaba GY401陀螺仪 1050RMB
Fubata S9650 微型数码舵机 500RMB
发射机,接收机 JR9XII 变频版。 3500RMB (可以闲置3个标准舵机)
电池 + 2块 12C 2200mah 420RMB
加乱78糟的备用件,急救箱 500RMB
飞行铝合金箱子1个 350RMB
总投资:10850 RMB (够吓人的)

血汗钱

网友:
钱多当然是用顶极啦,没钱就用中级吧,RCE500效果跟GY401差太远了。另外2块电池没意思,最少都要4块
另外如果没钱的话没必要一定要HS的舵机,辉盛的舵机也不错的,当然啦它没有HS的好,但它绝对够用了

网友:
其他没意见,没必要用HS56,太奢侈了。
GWS的可以了,ESKY、辉盛也不错的。

网友:
留口水~~

终极配置..........................

网友A:
GWS的也不错啊....NARO+F HP/BB 就很好哦0.1秒1.7KG,我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用HS55 0.12秒1.1KG.价格也差很远,那个56更贵,速度也更满力度大不了多少.要想稳定还是用FUTAB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WS的也不错啊....NARO+F HP/BB 就很好哦0.1秒1.7KG,我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用HS55 0.12秒1.1KG.价格也差很远,那个56更贵,速度也更满力度大不了多少.要想稳定还是用FUTABA吧

您是说 Futaba的 S3108吗? 那个比HS56好吗?
如果真是话到不错,我这里买S3108,但买只要 150元左右吧,比HS56便宜啊。

网友:
sh56的确不错的,

网友:
HS55好像很一般....................

网友:
奇怪,gy240怎么不入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 Futaba的 S3108吗? 那个比HS56好吗?
如果真是话到不错,我这里买S3108,但买只要 150元左右吧,比HS56便宜啊。

舵机除了FUTABA就是FUTABA飞直机的不二选择.稳定性\准确率\回中性能\耗电量\配件等等......HS是被吹出来的,真的好吗?我看不见得.....

网友:
如果你都按你写的价钱拿货,那就是被JS宰了一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除了FUTABA就是FUTABA飞直机的不二选择.稳定性\准确率\回中性能\耗电量\配件等等......HS是被吹出来的,真的好吗?我看不见得.....

估记你没用过hs56,用了就明白了.gws std,gws hp/bb,hs55,hs56,s3108我都用过.

用过hs56你就不想用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癡大大!!
通常沒丟個幾十個舵機,是不會嚐試用hs-56舵機的,很多經驗都是用錢砸出來的,就是這個道理!!
經驗只能夠分享,不能強求,每個人的命不同,有人喜歡走遠路,有的人喜歡吸取別人的經驗成長自己!
同樣的話說 ...

 56好东西

网友A:
我不排除有人会用商家的口吻来说话。是的亚托应该在做HITCE的推广,明眼人看都看得出来。但真要说哪个品牌的东西好用不好用那要见仁见智了。。。。。一万多的飞机是飞一千多的也是飞,难道说一万多的飞机就真的可以飞得出天花乱坠????450不升级也一样可以3D,但它的做工就一定好吗?呵呵!我也飞450过几天我会有图文并茂的说明。归根结底一句话,好不好看自己要信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排除有人会用商家的口吻来说话。是的亚托应该在做HITCE的推广,明眼人看都看得出来。但真要说哪个品牌的东西好用不好用那要见仁见智了。。。。。一万多的飞机是飞一千多的也是飞,难道说一万多的飞机就真的可 ...

Hitec的东西不见得好,但HS56是真的好!我用了至少8种品牌的舵机,最后还是定在HS56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