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国产发动机和进口发动机的差距

楼主(2006-03-28):
请大家谈谈国产发电机与进口发动机的差距在哪里!!!

网友A:
外观1:表面相对粗糙,时常可以发现有铸造不良的状况。
外观2:表面处理不到位,珠击处理前毛刺处理不到位,珠击材料选择错误或是珠击材料没有及时汰换(珠击素材污染导致成品发黑)。
材质1:机匣材料未严格控管,铸料中含锌太高、容易氧化,同时硬度不足。
材质2:钢料素材未严格控管,经常发生素材不良成品(隐藏裂痕断裂)。
热处理1:钢料热处理工艺掌控不佳,不是偏软(容易变形)、就是偏硬(易断裂)。
热处理2:机匣未热处理。
机加工1:机加工进刀速率掌控不佳或是刀具选择不当,成品加工表面粗糙。
机加工2:外径研磨表面精度太次。
机加工3:各加工面毛刺、锐角未硏磨消除,导致组装刮痕、或是镀层边缘铬离子堆积。
机加工4:稳定性欠佳,相同款式产品使用差异大(尤其化油器)。
机加工5:机匣曲轴孔或是曲轴真圆度不佳,新发动机就漏油是常态。
公差设定:上下限设定太大,常导致漏油、漏汽现象。
轴承:轴承选用厂商以及级数欠佳,耐用性低。
螺丝:选用紧固件供货商质量不稳定,六角孔以及硬度时常有比较大的偏差。
清洁:机加工完毕未妥善清洁或是半成品储存保管不佳,出厂成品常见加工碎削。
还有…….很多
不过以性价比来说、飞机用引擎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楼上说的真全。。。。。。。。。。把所有问题,以前的和以后的都说了。。。。。。。。。。

网友: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价钱~邓小平说过:管他进口发动机还是国产发动机,能带飞机上天就是好发动机
鉴定完毕……

网友:
主要差距是材料。还有就是机加工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1:表面相对粗糙,时常可以发现有铸造不良的状况。
外观2:表面处理不到位,珠击处理前毛刺处理不到位,珠击材料选择错误或是珠击材料没有及时汰换(珠击素材污染导致成品发黑)。
材质1:机匣材料未严格控管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1:表面相对粗糙,时常可以发现有铸造不良的状况。
外观2:表面处理不到位,珠击处理前毛刺处理不到位,珠击材料选择错误或是珠击材料没有及时汰换(珠击素材污染导致成品发黑)。
材质1:机匣材料未严格控管 ...

网友B: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玩航模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玩航模也是一样。

大大您脱离主题了,楼主只是询问相关差异,而我只是把当中的一部分差异说出来而已,用当然可以用 我并没有反对,只是这些原因导致价格上的差异,我并不觉得国产发动机的性价比特别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玩航模也是一样。

维精神论,不科学

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仅仅是人,而是要考虑诸多因素的

网友(2006-06-29):
正确,大部分国内机械产品都有此类通病,顽固的令人头疼。

网友:
新的国货用着还是不错的.但说到耐用的话.那就大大不如洋货了.这是国货和洋货的根本差别.

网友:
固定翼用用还行,直机,车还是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玩航模也是一样。

说得不错...

网友:
你想用买菜的钱买到肉~那是快变味的肉

网友:
我对4冲的感觉:
就气门摇臂来说:
三叶的是线切割的/OS.YS是锻打的,差远了,还涨价无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