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刷电机的绕法

楼主(2006-03-28):
请问这是种三角形绕法还是星形绕法?

网友A:
三角绕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B:
头尾、头尾、头尾 两两联的是 “三角形”
三个头联在一起的是 “Y”、“星形”

网友C:
正如楼上所说的,有3个线头引出的是 三角形接法 ,有4 个线头引出的是星型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