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塑料卡 一个圆珠笔芯 3分钟完成一个漂亮的铰链(KT族看过来)

楼主(2006-03-28):
把卡片用刀片切成等宽的两条

在铰合点用小刀开一个小孔使圆珠笔芯能够穿过。

用打火机烤圆珠笔芯一端,烤到如图状态。

用刀片切掉另一面多余,留下一毫米左右。然后用上面的方法处理。

大功告成

不到五分钟,一个漂亮、实用的铰链就完成了。比起胶带来更容易实现,用在KT上间隙要比胶带小很多。

喜欢的话就顶一下。

网友:
很像以前的小折刀:)

网友:
呵呵,有创意。不过KT用纤维胶带已经非常非常好用了。

网友:
这个能干吗???

网友:
胶带多方便啊,要不了1分钟就完事了,呵呵

楼主:
我这里买不到纤维胶带  可能也还有些朋友买纤维胶带也不方便吧

网友:
不错,,,赞..........

不过我也认为纤维胶带好...

网友:
我认为DIY的就好...............

网友:
这种形状的铰链,用在哪个位置上呀?~

网友:
不明白,如何用?

网友:
这样的铰链应该是竖着用,即与翼面呈垂直状态。

网友:
好方法,用法应该是IC卡舵面呈十字插入吧

网友:
东西的好坏主要在于有用没,嘿嘿。
觉得楼主的话才是经典
用刀片把卡片用刀片切成等宽的两条

网友:
我也觉着用胶带比较好些,一贴了事~~

网友A:
还用什么纤维胶带和胶链哦,我现在用一根普通透明胶带从翼根一直拉到翼尖,翼根连遥臂的地方用透明胶带在反面加强一层就行了,一分钟搞定,比什么都好,又结实,旷量几乎为零,只是要先把活动面与翼面连接处从根部到尖部以45度削去一条,否则活动面向下无法运动。

网友:
这个才是最好的

引用 网友A:
还用什么纤维胶带和胶链哦,我现在用一根普通透明胶带从翼根一直拉到翼尖,翼根连遥臂的地方用透明胶带在反面加强一层就行了,一分钟搞定,比什么都好,又结实,旷量几乎为零,只是要先把活动面与翼面连接处从根部 ...

    DIY是好事,画蛇添足也不DIY的目的,这个45度槽做KT活动面是最好的,上面贴一条,如果在卸口口里面再贴一条,这种铰链绝对没有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用什么纤维胶带和胶链哦,我现在用一根普通透明胶带从翼根一直拉到翼尖,翼根连遥臂的地方用透明胶带在反面加强一层就行了,一分钟搞定,比什么都好,又结实,旷量几乎为零,只是要先把活动面与翼面连接处从根部 ...

好方法,我一直在用。

网友:
我的连45度角都没切,因为切不好.就把舵面跟机翼分开几毫米,两面都贴普通透明胶带.效果也不错,呵呵

网友:
我一直在用透明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