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死了,爽死了

楼主(2006-03-28):
前天从wf99261317那里收到CP2。还很新的机子,乌黑的塑料件上反出油亮的光。

昨天拆散成一个一个零件,对大桨,机架,横轴垫片等作了一些加固和改进,并仔细地调教过大桨,稳定翼和尾的重量平衡。

今天重新装好,并很快将大桨调至虎虎生风。听着“V--V”的呼啸声,真想立即就出去反了。但当我插回尾马达时,却把我弄得一头烟。一个下午凭我怎么调,尾巴就是停不住。搞得我直骂E-SYK是垃圾,因为我以前那台CP2也是这样的,要是换上飞达混加GWS PG-03,早就在反了。又想以后还是买锁尾陀螺上大机算了,免得把电池和马达还有时间精力都消耗在调试上。后来从坏充电器上拆来三个IN4007串在尾马达上,才勉强将尾桨稳下来。真是烦死了。

提机直上楼顶,伸手就放了出去。略为上升一下,跟手就打副翼,机机一下就翻了过来。呵!好轻巧啊。一块原本性能就不怎样,并且在调试中差不多放完的电池,一个略有上升速度的油门,机机以不到一米的直径就反了过来。这就是新机?这就是E-SKY?看来我那架老CP2确实报废物了(估计问题出在减速、倾斜传动和大桨上)。

轻轻再反过来,伸手接回机机,换上原配电池马上下楼直奔300米外的花生地。在三四米高机机还是那么轻巧就反了过来,不过可能是机机过于灵活,又可能是我兴奋得手都在抖,没停好,过了头,跟着又晃了两下。但停住后的机机却又相当的稳,并升降细腻,真想降下去剪花生。顾及到新机首飞,要真的剪着了未免扫兴,就作罢了。再翻几下,幕色已深,没带机壳的机机看上去已经模模糊糊,只好收工了。没有炸,真是爽啊。

网友:
看标题以为炸了,没炸就好,赶紧上录像或照片,摔坏了,性能变差了地

网友:
兄弟,看来还是你有办法~~

我之前飞的只是单纯试车了!根本没有到你这样的水准.看来飞机还是要看人才能飞好的:)
用力顶!每天来顶~~~
最好什么时候上录像给我看看~

网友:
可以把cp2飞成这样怎能不算牛人!

顶~兄弟的帖子!顶的没商量~

网友:
还以为炸了呢。。。。。。。。。。。。。

楼主:
不是高手。飞是能飞,但飞得是很难看。今天飞了两次前翻筋斗,自己都不能给50分,因此不敢上录相。

不过能倒飞航线,也算是有点水平了吧,据此向部分新手喷下口水。我认为纯熟的正飞航线能力是小电直飞行最重要的基本功,它能为倒飞航线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因为随之而来的应变能力会让你在练习倒飞时很快觉得倒飞只是将油门、升降和尾舵反向操作而已。而且,同于3D飞行时机器会更稳定,你可能会觉得其实更好飞(但飞得好是另一回事)。因此重要的是找个方法完成这习惯上的艰难改变。而飞扬发明的“倒飞肢架”就是一个能最大极度地减少过中痛苦的方法。倒飞有点眉目,翻滚就是反掌之易了。何为纯熟的航线?就是能在任何位置、任何高度飞行FP小电直而不感到有任何别扭,能随时空中接机,能单手飞航线,能让电直在背后转弯,从高速飞行到身身边悬停的航程的时间短之又短。。。呵呵,浪花大不大?没办法,生性喜欢吹牛,但愿对一些努力中的朋友有所启迪。倒飞不是难,难在摔不起。

不过这个CP2的陀螺究竟不行,或者与尾马达上串了二极管有关,航线时没什么,但大油门翻滚时就变得有点古古怪怪了,翻到半中它有时会突然自己转向几十度,提高你的动作难度,哈哈。

网友:
顶~

老大。你也直接上450或者带陀螺的飞机吧!相信一定是高手高手~

楼主:
也不是老大。没钱上好机,上了也不一定需得好

想起又说E-SKY两句。用FUTABA 6EXHP的数字油门设定测试,E-SKY的三合一混控从启动到亮起红灯(指示满功率输出)的范畴是0-68%(与飞达混控一样)。这样问题就来了。

用配套的E-SKY六通发射机,NOR模式里油门推到约3/4位置红灯亮起,再推油门实际上不会再增大了,但螺距却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显然这样是非常不合理的,而实际中正是转速急剧下降。这对电池和飞行效果都非常不利。

在IDEL模式里,在油门杆低于1/4或大于3/4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这样在翻滚时油门杆就要小心地避免处这个位置,飞起来不那么爽。

为什么E-SKY会这样设计?

网友:
这种小电直的动力都是不很足的,所以悬停点的油门往往很高,没有动力火爆的感觉。

楼主:
CP2真的是不够劲吗?我的CP2九成五新除了发射机外全是E-SKY的,在倒飞时以三四十度全油门向下俯冲十来米然后铲起,爬升,向后反回到正飞装态,在最后关头明显的很免强。同于是对着自己冲,在跟前翻,在反弹约3米后,机机已软乎乎了。

我感觉可能是螺距不足,因为电池显得非常有劲,只是受尾马达混控调整量限际,螺距不能调大,估计最大不足8度。

又由于飞行中飞机会有时自己打转,好象陀螺失灵,就拆开四合一来看看,结果又难过的发现,E-SKY也偷工减料了,四个4410的位置只焊上了三片,另一个位置空着。难道在得到价格实惠的同时,我们只能得到低质的机器吗?

网友:
兄弟我佩服~~

能够把esky玩成你这样,我想好好向你学习!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大忽小的尾桨让我受够了,下午终于狠心从新的四合一盒里将陀螺混控拔出,故技重演将雷鸟上的飞达混控、GWS PG-03拆过来装上,成为一架外表丑陋的机机。绝对不用一分钟,尾巴就稳稳的了。出去一翻,太稳了,简直 ...

可以单手接机,那就是老杨第二了,偶就是看他的录像上的贼船

网友:
好久没玩了,找时间玩玩

楼主:
单手接机最容易了,如果你试了第一次,担保你以后这跟从地上升起直升机一样随便

网友:
牛!

兄弟我今天终于把450停的稳稳了:)呵呵!

楼主:
j恭喜,恭喜
,未来的高手正在成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手接机最容易了,如果你试了第一次,担保你以后这跟从地上升起直升机一样随便

太厉害了,赞一个
向你学习,录像几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