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鼓了

楼主(2006-03-28):
今天,用新的聚合物锂
电池
飞电直10分钟,发现电池鼓起来了,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危险?

网友A:
过充了,危险,不能用了

楼主:
请问锂聚合物电池一般充多久?

网友B:
又被搞大一个肚子~~ 佩服~~!!

网友C:
是过放电了,就算是还能用,时间也会短了,楼主的电调不行,保护电压不准.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原因,电池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超过其最大倍率放电了,楼主可看看电池放电后表面温度高不,或者电池温度降下来后电池还能不能复原。

楼主:
华科尔11.1v的1250mah,用在36#上,电调是华科尔的30A,电机是华科尔的180,这种配置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