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我的恒龙1:30挑战者履带断了!

楼主(2006-03-28):
塑料履带,一点都不结实,没完几天就断了,怎么办??

网友A:
晕 这个是 M4 谢尔曼

网友B:
以后不要买玩具!!自己作模型!!!!!

网友C:
再买一台吧,反正也不算贵.

楼主:
原帖由
88ctank
于 2006-3-30 21:59 发表
再买一台吧,反正也不算贵.
唉~~~~~~~~~
别提了!!看了北京××网的广告,一冲动就买了,花了280块呢。

网友D:
280?
还不如买1:16的呢,贵不了多少

网友E:
用细铁丝弯成环穿过两边履带固定 我的都接4.5处了 一点不影响用 每处断的接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F(2006-08-22):
我和你买了一样同样的坦克,履带也是同样的问题,刚开始我用胶水,不行,粘不上,后来把胶烧起来滴在上面,想粘起来,结果彻底断了,最后我想了个办法,用可口可乐的瓶子的软铁皮,切下比履带稍微窄的宽度,贴在履带里面,然后用针缝起来,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能用了,拿到外面草地上去开,越野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呵呵
Sample Text

网友G:
没有配件换的玩具不推荐!!

网友H:
不支持买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