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换380电机电阻焊接问题还是~~~

楼主(2006-03-29):
昨天刚买回一只380有刷电机配件..但是是散件..我自己焊接好电阻后装上试机...问题发生了...电机焊接点..连接线.电池发烫  温度很高..而且电机有冒烟的现象.....请问各位大虾..是怎么回事....?    是消火电阻焊接反了还是~~~~~~急需解决~~~

网友:
是不是线圈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刚买回一只380有刷电机配件..但是是散件..我自己焊接好电阻后装上试机...问题发生了...电机焊接点..连接线.电池发烫  温度很高..而且电机有冒烟的现象.....请问各位大虾..是怎么回事....?    是消火电阻焊接反 ...

不是消火电阻,是消火花电容或二极管,你的可能是二极管,并接反了,倒过来接就没事了,试试吧.

网友:
你的可能是二极管,并接反了,倒过来接就没事了,试试吧.

网友A:
二极管是刹车用的

楼主:
谢谢~~~~搞定了

OK  ~~~换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刹车用的

二极管是消除电机所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对于驱动部分的损坏而设的,和刹车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二极管是消除电机所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对于驱动部分的损坏而设的,提供一个反向电流的通道,可以起刹车用的

网友:
这二极管设计在这电路上,是为了防止损坏东西呢,还是为了要刹车呢?飞机上的刹车有那么重要么?这个刹车功能只是哪个二极管的一个副作用而已,并不是设计的考量!

网友:
很多功率管都带二极管消除反向电动势,在电机上的二极管是刹车为主............

网友:
这个二级管是防止遥控迅速收油时,电机惯性的旋转产生的电动势击穿功率管,是为了保护电调防止损坏的。

网友:
他们一定要认为是刹车,那就刹车吧。

网友:
俺不懂啊,到底是不是刹车啊??

网友:
我个人告诉你,不是刹车,而是反向电流吸收用的,无论在何种应用场合,电机或者继电器等的感性负载后边,都会加这反向二极管来吸收反向电流来保护驱动电路的,而直升飞机刹车用来干什么?用来炸机?

网友:
很多功率管都内置二极管的,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

网友:
呵呵好,好,确实很多mos管已经内加齐纳二极管的保护了,那我们就认为mos管中的齐纳二极管是辅助马达上的二极管一起帮助刹车的吧.

网友:
mos管中的齐纳二极管不是刹车的, 它不起短路电机的作用
马达上的二极管起短路电机的作用

网友:
受教.那就刹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