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开始加油最好?

楼主(2006-03-29):
什么时候开始加油好?是在主油箱油见底的时候加,还是等副油箱快没油的时候加好呢?每次主油箱10分钟就没油了,时间太短了!

网友:
啥鸡?

10分钟?富油了吧兄弟?!

网友:
10分钟?偶的TT50开两圈半多两格基本上主油箱能烧15分钟以上.平时一般主油箱没油了就加油,最后一个起落就等副油箱快没了才降落,省得抽油了!

网友:
tt奶奶的就是省油。

网友A:
正式來說..主箱乘下5分1就不要飛了..
主要是回壓問題.油箱太空,回壓大了使油分量有變,那對發動機可能有壞影響
要是主,副箱之間油咀口徑不一,那主箱沒油只及氣,對發動機影響更大
可能會轉速急遽改變.

小心小心

网友:
一般我用到主油箱没有油了就可以下来加油了

网友:
楼上的几位回答,我很受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式來說..主箱乘下5分1就不要飛了..
主要是回壓問題.油箱太空,回壓大了使油分量有變,那對發動機可能有壞影響
要是主,副箱之間油咀口徑不一,那主箱沒油只及氣,對發動機影響更大
可能會轉速急遽改變.

小心小心

记下了!以后就按这个规矩加油

楼主:
真是长知识啊,先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