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油门限制方法,人人会做!

楼主(2006-03-29):
家有三岁小孩,每次都是油门到底不松手的开我的车车,提心吊胆!

有人说在控上增加电位器可以限制油门,太麻烦了,我想了一个简单的办法----用机械的方式限制。

如下:

先准备两个泡沫塑料块,大小自己定:

和控放在一起,大家明白了吧:

用胶带吧,完成图:

换一个角度:

样子虽然难看,但毕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现在我的车车,已经不是“儿童不宜”了!哈哈!

网友:
好,简单并容量复原,不错.

网友A:
你儿子再稍微大点,就会自己扯掉泡沫了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最有效的!办法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儿子再稍微大点,就会自己扯掉泡沫了

别吓唬我哟!

网友B:
在控板机的缝隙里粘块塑料档块 比较隐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板机的缝隙里粘块塑料档块 比较隐蔽

粘上的话,连我都限制了!不太合适吧!

网友:
你和你儿子抢车玩啊,哈哈!

网友C:
遥控器上面还有2个白色旋钮与1个黑色的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上面还有2个白色旋钮与1个黑色的是什么作用啊?

不是吧。

上面的白色的:调整转向舵机居中位置;
下面的白色的:调整油门居中位置;
黑色的:调整转向舵机最大转角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上面的白色的:调整转向舵机居中位置;
下面的白色的:调整油门居中位置;
黑色的:调整转向舵机最大转角大小。

我本来就不知道的嘛. 我都是玩开关玩具遥控的, 所以, 不知道比例车的控有那么些讲究.
开始以为是个5通道的控,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还是个2通道的.

对于一般的车, 是不是只需要2通道, 分别负责油门与转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就不知道的嘛. 我都是玩开关玩具遥控的, 所以, 不知道比例车的控有那么些讲究.
开始以为是个5通道的控,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还是个2通道的.
对于一般的车, 是不是只需要2通道, 分别负责油门与转向啊.

是的!

网友D:
"我是好人"也成老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好人"也成老鸟了!

"我是好人"也成老鸟了!

网友:
狂!狂!狂!狂!狂!狂!晕..................................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看来遥控车没有我想像中那么深奥.

2个通道就能满足大部分功能了啊, 不像飞机, 要4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好人"也成老鸟了!

不好意思,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呀!

网友C:
是不是一个两通道的控+一个舵机+一个电调, 制作小型车模就足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一个两通道的控+一个舵机+一个电调, 制作小型车模就足够了啊.

你漏了一个至少两通道的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