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做HBX1:10电大脚避振支架加强

楼主(2006-03-29):
星期天跑车,因为玩高台跳水泥地,导致后避振支架断开。重新买个车体要40元,不甘心呀,自己动手吧!

这是完成图:

这是损坏的样子:

先用502简单固定,让其回复原样:

我的加强用的就是实验电路板呀!

没有手电转,只能用剪刀开孔

开完孔

去掉原车避振架上的突起:

再弄平整:

装上去试试:

为了装避振,需要修改一下:

完成了!

换个角度:

我的车车又焕发青春了!!!

大家鼓掌!

准备今天晚上弄前轮。

本想用金属的,但手头没有金属,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加工,就用这个先凑合着吧,好像不大结实(目前我手上只有这样的带孔的电路板,有时间去弄些覆铜板可能会好些吧),改天再改吧!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不错的方法,支持DIY

网友:
我也是这样修的,比楼主修的简单,但没有楼主的好看。。。

网友A:
轮胎上钉子也快磨没了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上钉子也快磨没了啊 呵呵

是呀,喜欢在水泥路上玩漂移。

网友B:
修得不错,用金属薄板更结实,不过玻纤的电路板也很结实的,但楼主的好象是环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用金属薄板更结实,不过玻纤的电路板也很结实的,但楼主的好象是环氧板.

哦?玻璃纤维电路板和环氧电路板有什么不同吗??

我手上只有这样的实验电路板,上面的小孔,影响了它的强度。

我想去买覆铜板,不知道怎么区别,请大家指教!

网友:
由于电路板未做成品前是整面有覆铜的,覆铜板是原材料,电路板材料来分有纸板,环氧板,玻纤板等,厚度强度不同,价钱不同,大概是这样.

楼主:
哪样的强度最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样的强度最高呢?

如果你问的是电路板的话,当然是玻璃纤维电路板,象做模型船的那种同材料,也叫玻璃钢,就是玻璃纤维加树脂.

网友:
好...............
玻纤板与环氧板在我们这里叫玻纤板与纸皮板.............
我也用覆铜的玻纤板做加强的..................

网友:
精神可嘉,但自己DIY的同时,一些必要的工具还是很有帮助的,看到楼主还在用剪刀当钻头用?

如果你用2MM的铝板强度会大大提升。

楼主:
最近在琢磨买台钳和手电钻呢!准备用铝合金加工配件。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恩,加固方案很不错。

网友C:
给个建议,买手电钻的话一定要买可调速的,有些材料高速很会滑。

网友:
都是很厉害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建议,买手电钻的话一定要买可调速的,有些材料高速很会滑。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用废弃的计算机主板或者光盘如何?

网友:
看不到图,全是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