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所说的G2,G3是什么意思。lama2该用什么样的模拟 ...
模拟器所说的G2,G3是什么意思。lama2该用什么样的模拟器,是四通道的

楼主(2006-03-29):
模拟器
所说的G2,G3是什么意思。lama2该用什么样的模拟器,是四通道的

网友A:
XTR 中就有 拉马 的飞机。
G2 G3,XTR 都是飞行模拟器,每种模拟器对应一种 软件狗, 其实软件狗就是 遥控器 和电脑的翻译官,通过他把遥控器信号传递给电脑软件。
买模拟器 主要就是这个 软件狗。 软件 可以从网站上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