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制作方法

楼主(2006-03-29):
用铜管砸扁!轴用1.5mm车条!!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铜管砸扁!轴用1.5mm车条!!非常好!!!

那板与板怎么连接 ,请说明,,,谢谢,,

网友:
是个好创意

主意不错,至少开辟了新的思路,值得考虑!顶一下!
但是还有几个问题:
1、怎么确定选择合适管径的铜管?
2、怎么解决履带齿?

网友:
有创意!高手高手高手

楼主:
如果比例是1:10的m1a1的坦克或者是豹式坦克的履带宽度为60mm双耳铜管直径为8mm.履带板直径为12mm;一节履带有二个宽度为4mm的铜管砸制作挂耳;有二个长度为23mm的铜管砸扁自中间剩2mm时作履带板;固轮齿用5mm铝板鋸高为20mm的矩形用1.5的钻头打孔;用1.5的车条穿在一起两边用8mm的铜管砸紧就可以了!!!!!!

网友:
看到了,和偶想象的一样

6楼说的铜管的直径是内径还是外径?
另外,楼主,你这样方法制作的的履带有完成的实物吗?贴张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是外径!成功后粘上2mm的黑橡胶垫!用502胶!!!!喷黑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