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ics480的25A电调烧毁请求帮助

楼主(2006-03-29):
我有个GWSics480的25A电调现在坏掉了,不知道是哪个管子坏了,BEC还是能正常用.就是接在油门通道上没反应.虽然已经买了无刷升级,但弃之可惜啊!之前也看了一些帖子说要么管子烧了,要么
遥控器
设置不对,但不知遥控设置哪些方面会影响到它?在下面的图中哪个管子最容易坏.什么型号,我对电子不懂,还请DX们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有人看,没人回啊!好歹说两句啊!只有自己顶了.哈哈!

网友A:
这看不懂,只是帮你顶的

楼主:
谢谢啦!帮顶也行啊!

网友B:
你最好是先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在各舵量的情况下,irl3803的第一脚上的波形以及变化,就基本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C:
寄过来,免费帮你修,邮寄费你出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我今天去电子市场请人看了看,他用示波器量了说3803没问题,但要时集成电路坏了就没办法了,但我当时没有带遥控设备去,就是带了电调去的,现在想是不是要把整个设备都带去,连接起来后,再推油门,然后用示波器量一下,这样才能确定是哪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