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配置是不是可以用了

楼主(2006-03-29):
请问大家这样的配置是不是可以用了
FF9Hsuper 遥控装置
雷虎50 V2(含TT50
发动机
)
GY 401(含9253)
还需要什么修正,请大家帮看一下@@

网友A:
其它几个舵机是什么型号?建议使用全合成燃料,那个干净啊!10多个小时下来基本和新的一样

网友B:
不错的啊。用普通舵机熬过悬停期。

楼主:
一个飞机有几个舵机的,其他我不知道啊,我只想知道是不是可以飞了的

网友C:
除了尾舵机还有油门、副翼、升降、螺距四个舵机

楼主:
哦,这样我就清楚的多了,FF9发射机的陀机是不是好用的,如果不好用我该用什么型号的陀机呢,麻烦再告诉我一下可以吗/.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