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AeroFly操作很真实,要怎么设置才真实呀?

楼主(2006-03-29):
我用的ESKY 4通的飞,AeroFly里的小电直,油一推飞机就很平稳的起来了,一点都不偏,还不如G2在真实度,是我设置问题吗?

网友A:
模拟器里面的所有模型,都是已经调教到最佳状态的了,如果真机也调教到100%ok,无风情况下,慢馒推油门,也是很平稳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