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老大们的提示重新调整了450,上了图

楼主(2006-03-29):
仔细调整了CCPM连杆的长度,我发现严格按照说明书的长度还是没办法达到完全的平行,只有靠自己调整。
另外,我的全新8节GP1600中竟然有一节是坏的,更换后发射机可以用5个小时以上。晕倒,大厂的产品也不稳定呀◎◎
大大们再给些建议和意见,谢谢!
准备等民工兄箱子来了后到室内体育馆去试飞,心里踏实些。
上次太危险,差点砍到楼下的老婆婆(她手上还报着个小孩来看热闹,叫她离远点她还拼命往前凑,等机机失控后就在她头上乱串,吓的她扭头就跑)。

网友A:
楼主的GP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正品的GP是不会有问题的!偶的GP1300都可以用5小时.

楼主:
绝对真货。但我怀疑是电池在运输或存储时出了问题

网友B:
舵机摇臂用内一个或者两个孔,否则动作解析度差,还会碰外壳.
晚上拍照时尽量不要用闪光灯,图片曝光过度,细节尽失,可用快门优先,加长曝光时间,这样细节就清楚了,记得用三脚架.

网友C:
所有的訊號線建議重新整理整齊,已防止不必要的干擾,既美觀又安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已改了舵机盘的球头位置,效果果然要好!!!

网友D:
和我的一样,兄弟装不上头罩了吧!

楼主:
呵呵,正是,那个头罩被我剪的象瘌痢头一样,不好意思拿来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