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6#接电突然飞车~~~差点~~

楼主(2006-03-29):
36#突然失控.....悬啊~~差点把我小脑袋打破....一接电就飞车...而且尾舵机失灵,,遥控不起作用...发现接收机发热.....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错按3D开关吗?抑或其它原因?
我也曾因此差点丢掉小命,建议您换一个比较可靠的遥控器

楼主:
感觉是接受机..内置电调坏了...

感觉是接受机..内置电调坏了...555555...是吗?怎么处理~!!

网友:
作测试时拆下主马达,不使主桨与马达连动,检查连动的各通道有啥问题?应该可以逐步找到原因

楼主:
测试后....

经过检查拆装....发现尾舵机坏了.接收器的内置电调好象坏了.不能调速..能加装外置有刷电调.  哪种可以用呢?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在第三通道接上电调就可以用了

楼主:
恩!!用哪种呢??

用哪种电调?麻烦介绍一款!!!!!!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升级无刷呢?价钱差不多

网友:
我告诉你下怎么处理啊。

先按照上图检查红圈里的mos管是不是已经击穿短路,如果是的话,那就去按照上边的型号去买一个,然后换上去,如果买不到那么

按照上图的指标去配一个参数基本相同的mos管,然后换上去。你的小脑袋就保住了。

网友:
就是啊,升级无刷吧。。。。。。。。。。。

网友:
还有,你没有把过程说清楚,所以造成别人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你的过程大概是飞行时因意外造成尾舵卡s或者尾舵没有调整好造成了齿轮打坏,然后尾部不受控制,慌忙中傻在那里看这飞机失控掉下来还是没有收掉油门,造成了mos管过载烧毁.
大概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还有,你没有把过程说清楚,所以造成别人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你的过程大概是飞行时因意外造成尾舵卡s或者尾舵没有调整好造成了齿轮打坏,然后尾部不受控制,慌忙中傻在那里看这飞机失控掉下来还是没有收掉油门,造 ...

网友A:
引用:
还有,你没有把过程说清楚,所以造成别人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你的过程大概是飞行时因意外造成尾舵卡s或者尾舵没有调整好造成了齿轮打坏,然后尾部不受控制,慌忙中傻在那里看这飞机失控掉下来还是没有收掉油门,造 ...

励害啊袁兄!那么难理解的事发过程也被你推开了,真是RC福尔摩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励害啊袁兄!那么难理解的事发过程也被你推开了,真是RC福尔摩斯啊!

网友:
您那里离赛格近吗?我的FET是在深圳的赛格买的,但那是4410,电流较小

楼主:
我在四川.....啊

塞格是哪啊?.........晕啊

网友:
赛格广场….卖电子元器件的

网友:
看来楼主对电子不怎么了解啊,还是去买个有刷电调吧。直升机的电调要求不算很高的。不要刹车,也不要正反转的,只要电流保证就可以了。20-30A的有刷电调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