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猪是不是太肥了

楼主(2006-03-29):
XL机。含430电机,好盈电调,好盈BEC,GY401,S9254,R136HP金属尾浆夹,钓鱼杆尾管,可乐瓶机头壳
S9254+R136HP这两个家伙加在一起已经有80多克了。唉。。没钱换S9650和R146IP啊

另上3E的1800MA电池

改直推时拿掉了这些东西顺便看看有多重

网友:
可以啦,我的有753克,哈哈

网友:
如何改直推的??
老大,可否上张图或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肥不肥不知,只知可乐瓶机头壳很有创意.

网友:
就是把舵机装到刚好可以直接推十字盘的位置。。

网友:
楼主请问3E的电池好不好用,哪买的啊

网友:
可以啦,我的750克

网友:
我的不知道多少克.

网友:
楼主机器很瘦了吧?我的是CCPM套装,HS56的尾舵机,R6NII的接收机,HF 3K CARON浆,都是很轻的装备了,不加头罩都差一点点到700克,相比兄弟的配置比我重好多,怎么总重量差不多呢?难道我的秤不准吗???

网友:
建议楼主,把原来百事的贴纸喷上去

网友:
才这么点重量阿,我的肥龙都有800g了

网友:
楼主是如何改的直推,给个图呀

楼主:
从机身上就地取材,不用买任何东西,过程我就不说了打字太累,你自己想一想,不难的
要注意的是要给马达的拆装留一手

网友:
在通常情况下450XL的配重是在680G-740G.所以少于750G是绝对正赏的.

但大于750G那么就有点重了.

网友:
看上去有点肥,实际也不算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机身上就地取材,不用买任何东西,过程我就不说了打字太累,你自己想一想,不难的
要注意的是要给马达的拆装留一手

http://photo.5imx ...

不错,有空也照你的方法改改试试!

网友:
楼主的玻纤板是用什么切的?很想知道   呵呵

网友:
楼主,想看看你的机头罩的全景哦,能放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