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上大玩船的----!!

楼主(2006-03-29):
可能电流太大!!差点把船烧了!!

网友A:
请问你是用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用多大的桨???

D42XP1.4

网友:
半淹的应该不会到这个地步啊。。我用7节点上钕铁堋20T的转子+老石的40--1。4桨也不过是烧溶融尾盖。。。
都不懂你是怎么跑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D42XP1.4

我用八节电!23T!

网友:
我以前也遇过回  不过只是尾盖  没你这么惨烈  哈哈``

网友:
我试过12V上380古电机,熔后盖烧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电流太大!!差点把船烧了!!

小心那几只大鸭,到时候抓你没商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电流太大!!差点把船烧了!!

放心,沃尔沃A-5电动版是玻璃钢的,不容易烧.

网友:
看看你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