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悬停油门的调整

楼主(2006-03-29):
我用的是ff9如何调整悬停油门,我的450xl现在给油就向上升,收油就落下来,没有悬停点,不知如何调,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不会吧,调试的时候油门打中,主旋翼刚好是0度,怎么会一给油门就上升啊?

网友:
检查连杆长度,螺距曲线调整有问题,油门摇杆在中间时,PITCH为5度左右.

楼主:
那么练习悬停时一般油门12345点和螺距12345点都调到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B:
看看我的,供参考,具体根据实际情况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供参考,具体根据实际情况有不同.

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调试的时候油门打中,主旋翼刚好是0度,怎么会一给油门就上升啊?

我也是新手请教一下:主旋翼是0度和螺距的5度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请教一下:主旋翼是0度和螺距的5度是一个概念吗?

模型界约定俗成的说法,实际上说的多少度是指浆的攻角,螺距实际上是浆转一圈走的距离,实际上概念不同,但都可以来表怔同样的意思,所以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