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郁闷-十字盘的质量问题

楼主(2006-03-29):
极度郁闷,新装好的SE 还没上天爽到两块电池刚翻了几个筋斗十字盘(商场里才买的)就脱开,不知道算不算质量问题???
损失:主轴,横轴,平衡杆,脚架螺丝脱扣,HS56的虚伪好像大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里作用),其他待查...

网友:
是不是培林内环没干涉好呀!如果试试点一些厌氧胶,再装回去呢?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出过几次了,用R48或者270/271厌氧胶水粘结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拆来卖零件吧

网友:
好像另外一个帖也说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用休息的十字盘,希望不会有问题

网友:
已经很多类似案例,据说新版十字盘已经改进了(不太确定是否前面印有“ALIGN”标志的那批就是新版)
我的一买回来就渗了一次螺丝胶,希望能保平安

网友:
深表同情!运气真的不好啊!

网友A:
benny,你的十字盘应该是老版的,亚托新版的十字盘都有螺纹的,老版的可以涂点R48压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

如何区分新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nny,你的十字盘应该是老版的,亚托新版的十字盘都有螺纹的,老版的可以涂点R48压上去就可以了。。。

啊,老版? 新版什么时候出的? 我上个礼拜才在商城买的呀.
上点胶倒是容易,但谁能保证它不再掉出来, 不怕摔机,就怕伤人呀..........

楼主:
我买的是这种,应该是新款的...

450XL改装件-HS1111 新型金屬CCPM十字盤組
运输标准:小件
欲看价格请先登陆

货号:HS1111
名称:新型金屬CCPM十字盤組

●適用T-REX450X/XL
●軸套組內的萬向軸套襯墊,採用加了二硫化鉬(MoS2)的尼龍,其具有絕佳的耐磨耗與滑順的特性,可使十字盤的動作極為順暢敏捷,大幅提昇控制精度與使用壽命

规格:
●重量:14.7g/set
●金屬CCPM十字盤座 x 1
●新型金屬萬向軸套座 x 1
●新型金屬萬向軸套蓋 x 1
●萬向軸套襯墊 x 2
●萬向球軸承 x 1(Φ5xΦ10x7mm)
●固定座型連接圓頭 x 6
●長型球頭 x 1
●6803ZZ軸承 x 1(Φ26xΦ18.5x4mm)
●皿頭十字螺絲(M2x6.5) x 6
●皿頭十字螺絲(M2x15) x 1

网友:
买了SEbenny你的碳纤CCPM直推机身没求到?很久没见你在二沙岛出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这种,应该是新款的...

450XL改装件-HS1111 新型金屬CCPM十字盤組
运输标准:小件
欲看价格请先登陆

货号:HS1 ...

你这个也不是新款的 新款的有亚托的logo 正面有字样

网友:
不是ccpm的十字盘有没有新款的啊?有没有亚拓的logo呢?

网友:
我的塑料十字盘也是在做loop时松脱导致摔机!!!就是买零件都用了250元!现在还放在一边暂时不管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也不是新款的 新款的有亚托的logo 正面有字样

好象这个是最新款:新型金屬CCPM十字盤組 HS1111-78,链接是: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mp;products_id=1025

网友:
不是说SE版本原配的零件才有LOGO,自己升级买的零件都没有LOGO的吗?

网友:
都是一样的结构啊,轴承是不能用螺纹拧上去固定的,所以都是粘接的,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情况,就是改用带固定环的轴承,装到位后加个螺丝拧到环内就可以固定轴承了,这样就不怕松脱了.
塑料的在十字盘下面的对角孔内加个螺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