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8000的PPM与PPR设置有何区别?

楼主(2006-03-30):
请问用过SANWA设备的老鸟
RD8000的 PPM与PPR设置有何区别?
本人在用RD8000 40M 遥控  配飞高接收机(目前用的是原装SANWA晶体)PPM模式 可行
但无法用FUTABA晶体
是否将发射机设置为PPR即可兼容FUTABA晶体?(说明书是英文版,好像没有提到)
谢谢!

楼主:
顶一个,请高手回答

网友:
脉冲反相

JR与Futaba的PPM信号是相反的

网友:
我新买的RD8000一上天就失控炸机。哭啊。害的偶加米去买FF9

楼主:
RD8000的兼容性比较头疼

sanwa的设备功能还是可以的,我用在电直上一直很好用,就是难买到便宜的配件
哎,考虑到失控的问题,如果不是原装的晶体估计也不敢用了。。。
失控的问题应该不只是RD8000有的,有时候有干扰也会跳舵
想升级到PCM接收机但是也不好买。
现在最担心的是接受晶体损坏后无备件替代。。。因而想能否用FUTABA的晶体替代(专栏里好像有位老兄说设置为PPM-R模式就可以兼容,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没有人能回答,改天我自己试一下好了

楼主:
TO:不见鬼子不挂弦

不见鬼子不挂弦 :
脉冲反相
JR与Futaba的PPM信号是相反的
谢谢回答
这么说SANWA的PPM脉冲信号相位与JR的相同?JR的晶体可以与SANWA互为备用?
还是直接将SANWA的PPM制式改为PPM-R制式即可兼容FUTABA晶体?

网友:
我感觉是的

引用 楼主:
不见鬼子不挂弦 :
脉冲反相
JR与Futaba的PPM信号是相反的
谢谢回答
这么说SANWA的PPM脉冲信号相位与JR的相同?JR的晶体可以与SANWA互为备用?
还是直接将SANWA的PPM制式改为PPM-R制式即可兼容FUTABA晶体?

这么说SANWA的PPM脉冲信号相位与JR的相同?  是的!
JR的晶体可以与SANWA互为备用?  大概应该是
还是直接将SANWA的PPM制式改为PPM-R制式即可兼容FUTABA晶体?  准确应该这么说: 发射机还用SANWA的晶体 PPM制式改为PPM-R制式即可兼容FUTABA ppm设备(如136F  136F上使用同频率的FUTABA 收机晶体 )而且性能很好,我RD6000扩充的接收机都是136F。

楼主:
好兄弟!

谢谢挂弦兄弟详细的解答。
今天刚从家里拿来了我的FUTABA 4YF,顺便也拿了RD8000的说明书(英文不太好)
可惜RD8000的发射机晶体频率跟FUTABA的接受晶体不一样,下次买个一样频率的接受晶体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