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03-30):
一直飞着除了螺距舵机跳舵,什么毛病都没有,昨晚发现在做全速的转圈时油门会瞬停一下,连逆时针转都会(正飞悬停时俯瞰),但是全速加油门上升时却不会,会不会全速的转圈时瞬间电流过大?难道全速转圈增加的电流比全速加油上升的还大?有模友碰到这种问题吗?
PS。电池是HF2200,每飞一次都有记录,总共飞了41次,39次以NORMAL模式飞1分30秒悬停,然后3D模式飞5分悬停,悬停期间撮撮油门,转转圈;2次飞3D,都是5分钟,没有一次飞到电调保护。现在感觉全速加油门上升还是很够力的,应该不会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A:
這種情況大部分是傳動過緊/干涉導致電流過大而斷電,建議檢查馬達主齒和大齒盤是否過緊或皮帶太緊及主軸/尾傳動齒輪軸承已出現異音損壞所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況大部分是傳動過緊/干涉導致電流過大而斷電,建議檢查馬達主齒和大齒盤是否過緊或皮帶太緊及主軸/尾傳動齒輪軸承已出現異音損壞所導致!!

没感觉有传动过紧/干涉,馬達主齒和大齒盤不紧,皮带不紧,轴承不知道有没有坏,总共有100个起落了,也许是尾傳動齒輪軸承有问题了?准备接上电流表看看电流!还好尾轴承已买了备件,否则还不好查了!

网友:
我上次换了pcm接收机和舵机,断电问题解决。

楼主:
接了电流表和电压表,完全正常,考虑半天,怀疑是干扰,于是在BEC输出加了大电容和扼流圈,结果还是有问题,突然来了灵感,会不会是天线问题呢,因为我的天线平行于机身,瞬停难道是因为天线与发射天线垂直导致接收信号太低引起?于是把天线从滑架的左边绕到右边,OK了!试了好多次,完全没问题了!不过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慢慢转的时候不会瞬停呢???
    不过我这种懒人懒得刨根问底!帖出我的问题,希望对有类似问题的模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