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uyaoliang 大侠.......

楼主(2006-03-30):
请问wuyaoliang 大侠及知道的大侠这个"金屬尾旋翼夾座組"配件能用在华科尔36#机上吗?

適用T-REX450X/XL
商品规格:
●不銹鋼尾旋翼T型座 x 1
●3x3 止付 x 1
●金屬尾旋翼夾座 x 2
●軸承 MR62ZZ x 2(2x6x2.5mm)
●軸承 MR52ZZ x 2(2x5x2.5mm)
●華司 x 2(2x3.8x1mm)
●軸套螺絲 x 2(M2x8)
●圓頭內六角軸套螺絲 x 2(M2x9)
●不銹鋼固定座型連接圓頭 x 2
●皿頭十字螺絲 x 2(M2x6.5)

网友:
这是什么配件?36#一般通用400系列的。

网友:
大辖不敢当啊!

应该可以用!因为36号尾悬翼轴也是3毫米粗的!!!!!!!!!!!!!
但我未实际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