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有兴趣做热管

楼主(2006-03-30):
大家谁有兴趣做热管 ,顺便说说资料或者制作工艺 流程什么的

网友:
散热器?????就知道液体是丙酮

楼主:
这就够了,有没有知道真空度是多少的 ?

楼主:
烧结式热管,顾名思义,其毛细结构是通过高温下铜粉烧结制造而成的。我们最常见的水介质烧结式热管制造流程大致为:选取99.5%纯度的铜粉,铜粉单体粒径一定要控制在75~150微米。首先使用工具将外径5mm红铜管内部清除干净,去除毛刺,接着将铜管放到稀硫酸中使用超声波清洗。清洗干净之后我们将得到一根内外壁皆十分光滑、无氧化物的铜管。此时将一根细钢棍插到铜管里(需要工具精确地将钢棍儿固定在铜管的中央,以方便铜粉均匀填充),将铜管底部用铜片暂时封闭。接着就可以把纯铜粉倒入铜管了。装填完毕之后就可以拿到烧结炉进行烧结。在烧结过程中,温度的把控也很重要。一般烧结炉峰值温度控制在800~850度(根据热管产品要求的渗透率规定)。烧结完成之后使用一个辅助工具把铜管加紧,使用工具把钢棍抽出即可。

严格按照上述流程制造的烧结式热管,每个部分的毛细结构渗透率都应该大致相同,铜粉烧结块分布厚度大致均匀。当我们拆开热管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该热管的烧结工艺是否过关了。

网友:
这东西是干嘛用的?(模型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够了,有没有知道真空度是多少的 ?

液体回蒸发的啊,真空就不会了,我看过别人DIY 的帖子,好象没怎么复杂啊

楼主:
散热用的,导热速度相当的快

网友:
不用自己做吧,网上有人卖这个,10块钱一根,长度在24cm左右,是沟槽式的。

楼主:
不会吧!10几元??我要网址!谢谢

网友:
不好做,怎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