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发现翼龙新玩法! 老鸟老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6-03-30):
今天第一次试飞翼龙.  配置2408-21无刷黄金版+辉胜15电调+启迪8.4V1100MAH氢电+2个辉胜5克舵机+futuba R136F接受机.   飞行前.万用表测得电压9V.

一个人去的,大庆的草地老开阔了,就是没有绿色,全是老几吧硬干草.   二级风.
飞机出手后,无力爬升,全动力飞机仍然在下降,没次也就飞30秒,就接地了.每次落地前只能关电机.
飞了3次,电机没电. 感觉很不爽啊!! 没别的电池

我关闭油门.就顶风狂奔,用十二功力把他投出.!!1比我动力爬生时,爬的还高.然后把他当滑翔机玩,有时候点高.可以飞好远,还得自己去检回来 我来来回回的奔了十几次..幸亏没人看到..不然会以为那小子疯了
老锻炼身体了,,出了一身汗,直接倒在草地上休息..

老鸟帮我分析一下.是鸡头重了,还是整体超重.还是电压不足.

       我的重心大约在机翼连接杆的正下方.没采用什么加固措施,只是在尾管与机身连接处加了一节小木棒.
我没有氢电池组的专用充电器,只有一个输出10V300mA的小变压器.实际万用表测得电压9.6V.
      还有一个输出3----12V500mA的变压器.    这两个能用吗..用哪个更好??????   10V还是12V ??????
我还有一个锂电池7.4V1200AMH,,下次一起带去,每次换电池都要重新调整重心吗?

请过来人,,指点

网友A:
电池电压太低
换9.6v的

网友:
8.4的电池的话动力是不怎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太低
换9.6v的

你充的是8.4V吗?

我也用来试试. 充饱电后,,电压大约有多少?

楼主:
早知道买9.6的好了..当时我手里只有10V变压器.肯定充不了9.6的电池

网友B:
8.4V的电池充满10V,9V飞个P,用aimo的办法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V的电池充满10V,9V飞个P,用aimo的办法充

原来如此,,很好..下次把她干到10V,,, 我今天用的7060浆,,,下次用8*4的回好一点吧??

网友:
我用8。4v飞480,满爽的。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很好..下次把她干到10V,,, 我今天用的7060浆,,,下次用8*4的回好一点吧??

当然要用7060啊,8.4V的驱原有刷用的桨可能还没原480强

网友:
8.4伏镍氢没有问题,我飞翼龙有刷和无刷都很好,可能电池????、可能电调?????、可能电调和接收不配套????。。。。。。

网友:
就是电没充满呗,9V

就是电没充满呗,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V的电池充满10V,9V飞个P,用aimo的办法充

aimo 说要12V串一个500mA的小灯泡.是为什么?   灯泡是为了减小电压还是当作保险丝用啊

我这方面很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充电是12v串一个12v500ma的小灯泡充电一夜,即安全又能充饱

好办法。

网友:
我们在坡顶上对着风扔出去当山坡机飘一下午一块电池都用不完

网友:
绝对的电池没有充满,以前听过有人用你这样的配置飞过,虽然力量一般也不至于象你说的那样飞不起来啊!呵呵!搞个12V的你测试下,电池可以充到冒烟冒泡,呵呵,太暴力了我才因为这样搞充废了一组电池呢.一定要拿个凳子守在边上充,呵呵!其实480电机加原配浆,8.4V电池已经很好飞了,用9.6的就更好了,何必换无刷呢,呵呵!

网友:
7060的桨用3节锂电爽飞,最大拉力有500G左右。
如果两节锂电用1047的桨吧,不过电流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aimo 说要12V串一个500mA的小灯泡.是为什么?   灯泡是为了减小电压还是当作保险丝用啊

我这方面很菜啊

减小电压

网友D:
1.4V*7节。你的电池组充电截止电压应该在9.8V

网友:
还有。我的龙电机用的是2409-12。用8。4V 2/3A 1000MA的镍氢是可以飞的。但是动力比较弱。高于3级以上风就不好飞了。现在我把手里几组8。4镍氢用内阻测试仪配对。组成9。6V的电池组。动力就比较强啦。建议你不要更换电机了。那电机飞翼龙是够了。但是要把电池改成9。6V的。这种电池组启迪有卖。可以和她联系下。新货。但是放电如何我不太清楚。因为没有用过。不过价格是很便宜的

网友:
翼龙无刷版配置应该用7060浆加11.1V1300~1800mA的哩电来飞!

网友:
电池没喂饱,感觉充到10v比较好,而且充完不易放得太久,自放电很高

网友E:
10V变压器肯定可以充9.6V电池的,做全波整流器就可以

10V变压器肯定可以充9.6V电池的,做全波整流器就可以

网友:
唉,怎么就不能体量一下99%的搞不清充电电压的人说出来的10V电压几空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V*7节。你的电池组充电截止电压应该在9.8V

不是,,是1.2*7    我的今天自动关了以后回来册电压,怎么是8.2 V ,,有点高是吧

网友B:
别不是了,标称电压和实际电压是两回事,这么多人说,不会个个都糊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V变压器肯定可以充9.6V电池的,做全波整流器就可以

可是10V空载,用万用表测,一般小于10V,,,我10V充电器测的电压只有9.4V..

今天中午12:46开始充这个8.4的电池组..到现在都19:55了..刚才测得电池组电压只有8.8V,,还冰凉呢.怎么慢的跟蜗牛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10V空载,用万用表测,一般小于10V,,,我10V充电器测的电压只有9.4V..

今天中午12:46开始充这个8.4的电池组..到现在都19:55了..刚才测得电池组电压只有8.8V,,还冰凉呢.怎么慢的跟蜗牛似的

早就说了你那充电器就是空载有10V也充不了这组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不是了,标称电压和实际电压是两回事,这么多人说,不会个个都糊涂的

呵呵,,,明白一些了.  你是说电池在飞机上是一回事,,空载电压有是一回事..空载电压要高一些.

标称电压1.2,,,,,实际使用的时候1.2可充电电池的电压和干电池1.5查不多.  嘿嘿.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明白一些了.  你是说电池在飞机上是一回事,,空载电压有是一回事..空载电压要高一些.

标称电压1.2,,,,,实际使用的时候1.2可充电电池的电压和干电池1.5查不多.  嘿嘿.对吗?.

嘿嘿,对了一条毛
我说的是你的充电器空载电压是一回事,接上电池它输出的电压就降了,更没10V了。
我说的是单节镍氢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V,但充满电的稳定电压应该在1.4V或以上,干电池说是1.5V,新的时候也不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说了你那充电器就是空载有10V也充不了这组电池了!!!!!!!!!!!!!!!!!

可是我的12V充电器空载怎么也只有9.4V啊..  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对了一条毛
我说的是你的充电器空载电压是一回事,接上电池它输出的电压就降了,更没10V了。
我说的是单节镍氢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V,但充满电的稳定电压应该在1.4V或以上,干电池说是1.5V,新的 ...

谢谢,,又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
10V变压器电压太低,冲不了8。4V电。

网友:
上无刷吧!!!!!

网友:
动力组应该没什么问题,充电问题楼上各位高邻都说了,我想会不会因为翼龙是推进方案,楼主把桨装反了

网友:
用2408-21 KV1500的铃铛改造翼龙动力,用7-8个HiMH镍氢8.4-9.6V电池组,配GWS的7060RS桨,实际工作电压在7-8V左右,可以有380-420克左右的动力。比用有刷480电机要大一些了。重量也轻了50克。性能肯定比有刷动力有提高!

要想真正意义上的提高翼龙的动力性能。需要用3S 1500-2000mAH 10C的锂电池组。全动力时电流在14A左右,可以有500克以上的动力!起飞重量可以减少100克左右。实际翼龙的起飞重量可以做到650克左右。飞行性能有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