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有必要上9650舵机吗?

楼主(2006-03-30):
请问新手有必要上9650吗(目前在飞四面悬停阶段)

网友:
那是早晚的事!!

看你怎麼想了!!

网友A:
有必要,上吧。
我支持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上吧。
我支持你,哈哈

不要光在嘴巴上说啊,拿点实际行动出来啊呵呵

网友:
那要看你用450来做怎样的飞行动作啦.如果只是作一般的航线飞行.那么没必要用到这么高的东西.
如果你是用来作爆力的3D动作的话,那么上9650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首先第一点,东东好肯定好飞一些,如果光说旋停,肯定是没多大区别的。用240飞钟摆、刷碗、飓风、自手翻都是没问题的,涉及到尾巴向前的高速动作,如倒飞的飓风、TAIL SLIDE等就有问题了,如果你计划飞所有的动作,你只能上401+数码舵机,如果不是,240足矣

网友B:
数码舵的重量好象都太大了啊,四个H56不就行了么

数码舵的重量好象都太大了啊,四个H56不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码舵的重量好象都太大了啊,四个H56不就行了么

SANWA有9克左右的数码舵机(DANNY SZABO在用),9650是全世界都在用,标准数码舵机也有不少发烧友用,OK得很!调整得当的前提下,用模拟舵机时,240和401的性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