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自制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30):
我的笔记本的电源,输出好像是18.5V 2.7A的,请问能直接用它给1.2*8的2300mAH镍氢电池组充电吗?

如果不行,该怎么改呢?

顺便问一下,给镍氢电池充电,是不是接一个大于电池电压的大电流直流电就可以了呢?

楼主:
要不把下面的电路改改如何?

楼主:
继续问:上图中的V1三极管,3DD是它的型号吗?它的作用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电路,充2300mAH的镍氢电池,行不?

网友A:
3DD不式型号,是这种三极管的系列号

充5#电池最好不用这种电路图了。你自己做出来的这个电路的成本,还不如买个好点成品专门充5#电池的充电器。贵不了多少。性能、效果、安全性绝对比这个电路图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D不式型号,是这种三极管的系列号

充5#电池最好不用这种电路图了。你自己做出来的这个电路的成本,还不如买个好点成品专门充5#电池的充电器。贵不了多少。性能、效果、安全性绝对比这个电路图好多了。

对我打击不小呀,刚有热情自己做充电器!郁闷!

网友A:
说的是实话啊。如何判断充满自停?一不小心,多来几次,搞报废你的电池去。
现在的国产的充5#电池的智能充电器,一次充4节,即使2500mah的,一般3-4个小时内都能充满,价格不过几十块而已。而且是每节独立检测充电的。你上面的这个电路,一次充8个,电池个体差异还是有的。

个人觉得花这个钱做出这么个电路来,倒不如加点钱,可以得个可靠的充5#电池的充电器。

各花入各眼了。

网友B:
今天刚把图上的冲电器做好   元件是我托同学从我们老师的实验室拿的  几乎不花钱  呵呵

网友:
就一个恒流源,什么功能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把图上的冲电器做好   元件是我托同学从我们老师的实验室拿的  几乎不花钱  呵呵

哦?传授一下经验吧!

你的充电电流多大?我把1K的电阻换成220的,才能到50mA呀!!!

再继续减小的话,估计电阻功率不够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实话啊。如何判断充满自停?一不小心,多来几次,搞报废你的电池去。
现在的国产的充5#电池的智能充电器,一次充4节,即使2500mah的,一般3-4个小时内都能充满,价格不过几十块而已。而且是每节独立检测充 ...

用成品和用DIY的东西,感觉是不同的!

网友B:
我用的是19v3.16A的笔记本电源,1k电阻 接入8.4v电池组 电流最大调到500ma左右 三极管用的DD01B的型号 下步准备并电阻 调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19v3.16A的笔记本电源,1k电阻 接入8.4v电池组 电流最大调到500ma左右 三极管用的DD01B的型号 下步准备并电阻 调大电流

怎么这样呢?难道我的三极管不行?我用的是3DD15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这样呢?难道我的三极管不行?我用的是3DD15D

你是接上电池测的吗?不接负载测充电电流好像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接上电池测的吗?不接负载测充电电流好像不行吧

是接电池后量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这样呢?难道我的三极管不行?我用的是3DD15D

真想diy这类的恒流电路啊?要那个3DD干吗啊?
给你个简单点,保证很准确的恒流电流输出
不知道怎么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想diy这类的恒流电路啊?要那个3DD干吗啊?
给你个简单点,保证很准确的恒流电流输出
不知道怎么铁图……

就一个7805或者317+大功率电阻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笔记本的电源,输出好像是18.5V 2.7A的,请问能直接用它给1.2*8的2300mAH镍氢电池组充电吗?

如果不行,该怎么改呢?

顺便问一下,给镍氢电池充电,是不是接一个大于电池电压的大电流直流电就可以了呢?

串接一个功率10W的10-15欧的电阻可以了!充电电流在600-1000mA左右!电池充到温热就好了!

楼主:
昨天把电位器去掉,R1使用12.5的,电流差一点到1000mA

但这么接,和不用7805和三极管有什么区别呢?而且电阻发热巨大!

我现在怀疑7805或三极管不管用了,否则怎么和原图相差这么多呢?

网友C:
来一个lm317和一个大瓦数的20欧姆电位器, 比上面的充电器好多了。图纸网上有的是。搜一下lm317便可。我做了几个了,非常好用。只是我这里没有卖max712/713的。如果有就可以做一个更高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里的三级管相当于一个可调电阻用来改变恒流输出的电流的,如果用电阻代替,充电电流就不能调节,但是也一样可以给电池充电

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三极管就是调整电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一个lm317和一个大瓦数的20欧姆电位器, 比上面的充电器好多了。图纸网上有的是。搜一下lm317便可。我做了几个了,非常好用。只是我这里没有卖max712/713的。如果有就可以做一个更高级的了。

用317和7805应该是一样的吧。

另,据说,MAX712/713不大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17和7805应该是一样的吧。

另,据说,MAX712/713不大好买!

这个你问我就可以了啊!QQ里加了你的,但怎么不说话!

楼主:
电流问题终于解决了,是我看错了电路图,接错了线!愚蠢呀!

现在电阻用三个1K的并联,电流可到900mA,就是7805的发热太严重,正在想办法。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问题终于解决了,是我看错了电路图,接错了线!愚蠢呀!

现在电阻用三个1K的并联,电流可到900mA,就是7805的发热太严重,正在想办法。

感谢大家的支持!
方法有两个:1)换一个大功率的7805,如CW7805。2)就是给现在的7805加一个散热片。但效果不如第一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