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650

楼主(2006-03-30):
FUTABA
遥控器
,401陀螺,9650数码?感度大致可以设到多少?????????
401的延迟要全部关掉吗????归零吗??????
行程大概调整到多少!100以上吗》》》》》》》??????????
没用过数码
舵机
?????????????

网友A:
FUTABA 遥控器,401陀螺,9650数码!感度是0啊!!!!!!!!!
401的延迟要全部关掉啊!!!!归零啊!!!!!!
行程大概调整到100啊》》》》》》》!!!!!!!!!!
没用过数码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