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万用表问题!

楼主(2006-03-30):
这个问题不知道发在哪里,就先发在这里把!
我新买了一款万用表,可以测20A的电流,但在使用时发现万用表的内阻对电路的影响很大!
打到200欧姆档(最小档),短接表笔,显示0.6欧姆,是不是说明表笔本身有0.6欧姆电阻?
再打到20A档测电机工作电流,先不接万用表直接电机接电源,空载转速很高,再接上万用表电机不转了。。。
还是20A档,直接接1.2V电池2端,显示2.05A。晕,这是短路电流?
这些说明0.6欧姆的内阻对小电阻电路的影响很大。这样的话,万用表测电流无法达到应有的要求,测出的数据不是实际值!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用直流钳表,电流回路无损耗

网友:
的确, 我的那款水货万用表, 测几A的电流都已经非常不准.

很明显的, 不串电流表时, 电机转动声调较高, 串上电流表, 电机的声调明显降低.

网友:
没小量程的钳表一样不准

要有 40A量程的还差不多

网友:
现在市场上的大部份万用表都不可靠,建议你买200元以上的。

网友:
便宜的数字万用表,一般都不准吧,否则,贵的还能卖出去吗?

楼主:
哦,原来这样。那谁有能测的比较准的表介绍一下!

网友A:
用20A档位,你要专门做2根连线,线径越粗越好。高精度的4位半万用表串接测电流还是满准确的。

楼主:
是表笔内阻的问题是吗?是不是万用表自带的线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0A档位,你要专门做2根连线,线径越粗越好。高精度的4位半万用表串接测电流还是满准确的。

只要是正厂的不是杂牌的,这方法还是比较准的.但最好是200元以上的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表笔内阻的问题是吗?是不是万用表自带的线都不行

是的,测20A电流时厂家推荐用选购件大电流专用表棒。

楼主:
请问万用表的自动关机功能能否取消?我用万用表来监视电流,没几分钟它就自动关机了,郁闷!不知道关机的时候电流是否还流过万用表?

网友:
关机的时候电流是还流过万用表的.............

网友:
1.测量20A的电流有一个专门的插口
2买一个15元的指针式表头搞定.

网友:
0.6 OHM是表笔的电阻.2.05A是1.2V在0.6 OHM电阻上的电流.

楼主:
好的,谢谢!
我做了个实验:用了2个金属棒来做导线,20A档直接接1节充电电池(满电1。42V左右),显示电流16A多点(慢慢有下降趋势),还是不很满意。我只通电越3秒钟,金属棒就很烫手了。
电阻很小的线还没找到。

网友:
是不是 700mAh 的5号镍镉电池?

楼主:
不是,是2500的5号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做了个实验:用了2个金属棒来做导线,20A档直接接1节充电电池(满电1。42V左右),显示电流16A多点(慢慢有下降趋势),还是不很满意。我只通电越3秒钟,金属棒就很烫手了。
电阻很小的线还没找 ...

这样测量可以大致准确的,如果金属棒够大是不会烫手的,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提醒:
测短路电池对电池有损害,不要测大长时间.

网友:
你可以买国产的UNIT万用表,或者进口的FLUKE。

你可以买国产的UNIT UT60,UT70系列万用表,或者进口的FLUKE。这两种表的表笔线电阻都很小。也可以买一只20A,75mv的分流器,他的电阻只有3.75毫欧再用万用表的毫伏档直接测量分流器两端电压自己换算一下。这样测量电流还是比较准确的。我一直用这办法测量电流。也用不着另外花钱买直流钳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