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G3是必需用加密狗才能用吗?

楼主(2006-03-30):
请问各位前辈,G3是必需用加密狗才能用吗?只用音频线不能玩吗?有没有破解的啊?

网友A:
是的,G3 使用的专用通讯协议,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校验加密狗。

网友B:
可以试试这个,刚从网上找到的。好用就顶一下吧。
ftp:\\202.96.112.29 端口:5158 user: model password: model
在 /--==上传==--/G3cracked/ 中。最好用FTP工具下载。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