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两颗电机的飞机,用一个还是两个电调

楼主(2006-03-30):
要用两颗电机的飞机,用一个还是两个电调的啊??

网友:
要看你做什么样的飞机了。但是如果是无刷马达的话,肯定是一个电机一个电调的。

网友:
可以用一个电调带2个马达。

前提:

马达型号一样;

电调的最大工作电流大于两颗马达最大工作电流之和,可以的话最好有些富余。

网友:
哪怕完全一样的两个马达,其中有一个必然会失步的。这可不是变压器并网使用。

楼主:
那么要两个电机两个18A电调那电池要怎么搭配搞了??如果用3E锂电池11.1V/2200mAh  要多少块了??还是要用7.4V那种??!!如果要用两个的是不是要串在一起??两个电调是不是还要用Y线搞在一起??反正不用烧掉就是了!!

网友A:
这样搞定

电源并联,两个电调的地线和信号线并联,电源线(轰色)不要连接即可。

网友B:
看看2006年第一期的航空模型里头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并联,两个电调的地线和信号线并联,电源线(轰色)不要连接即可。

还是不明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2006年第一期的航空模型里头有

我们这里好久就没有的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源并联,两个电调的地线和信号线并联,电源线(轰色)不要连接即可。
就是说电调网接收机上插的线,<是3调>,白色的是信号线另外两调是舵机线( + -)
把齐中一个电调的中挨这<白色信号线>的< 线 >就是中间的那调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