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 混控 是这样连的吗`》~》~?~

楼主(2006-03-30):
有点怀疑到底世界上有没  混控这种东西了`~  买了好几个都不可以用的

网友A:
使用在副翼上吗?为什么不用翼龙自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在副翼上吗?为什么不用翼龙自带的啊

~~只是连在上面看看能不能用 `  不用在翼龙上~~用GWS的舵机也~不能用~~555~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用混控准备玩飞翼机吗?

网友:
是啊,打算副襟翼混控吗,方向舵变成襟翼?

楼主:
没人回答啊 ~~~打算用在飞易上的`~~

网友:
接法没有错啊。应该要可以用的。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什么现象?

看图片的接法应该没错,你用的什么设备?翼龙发射机的波形不标准也可能导致混控工作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接错了吧,没道理几个都是坏的呀。

网友:
你用地什么摇控器?用混控玩飞翼机应该是襟副翼混控.

网友B:
建议你买华迈的,我用着不错,你这个我好像见过,和4vf不兼容

网友C:
翼龙需要混控吗?

楼主:
用 4VF的发射~~接收机也是~原配的~~~~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翼龙需要混控吗?

人家都说了是试试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4vf不兼容

给JR专用的,与FUTABA不兼容

网友:
我的这样子的混控也是不能用,没有任何反映,设备是伏特巴T4VF,原配136接受,原配3003舵机和启迪的9克舵机都试验了,不行~~~不过我的那个热缩膜是黄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