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电池尾电机就狂转!

楼主(2006-03-30):
换了新的尾电机,但接好以后,一把电池插上,尾电机就开始转,摇控也控制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原厂尾电机上的连接正负极的那个黄颜色的东西是什么啊有什么用啊

网友:
黄色的东西是个“消火花电容” ,你把遥控的尾舵微调调下看看 !!

楼主:
尾舵微调调了没用啊!新按的电机没接消火花电容可以吗?

网友:
按说不接这个电容也不会造成这种现象的。而且仅仅就是换了个马达啊。你可以这样试试:
1、把原来的这个电容焊下来装在新的马达上;
2、检查一下新马达的正负极是不是搞反了。
3、把旧马达换上去,看看问题是不是还在,如果没有了,可能是新马达的问题。

楼主:
旧马达是个坏的,正负极没搞反,我是按照原马达的样子装的,尾桨转的时侯产生的是推力.电容按了没用又取下来了!遥控也控制不了转速!机机能飞起来,就是起飞前和落地后大桨不转了而尾浆还在转,使机机在地上狂转,抓都抓不住!!!噪音也特大!

楼主:
要不要邮回去让5IMX修啊!还有5天的包修期.

网友:
陀螺仪坏了,看看是不是陀螺仪那个器件的金属外壳开了。

楼主:
我的是4合1板的.

网友:
不是雷鸟吧 雷鸟好像没有4合一款的啊。

楼主:
我的是JABO.我要不要发邮件问一问5IMX,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修好!

网友:
控制尾电机的4410坏啦!换上一个好的就可以了。

网友:
很不幸,你的混控烧了!

网友:
原来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因为尾电机电刷磨断了短路造成的,打开盖板在4合1板子左下脚的那两个东西就是了,一个是控制主电机的一个是控制尾电机的把它焊下来换一个新的就OK了,换好后最好在给电机电源端串上一个5A左右的保险这样以后电机再短路就不怕了。

楼主:
我以发给5IMX去修了!谢谢!!!

网友A:
自己修用不了10块钱,而且玩模型不仅仅是可以控制还要懂得修理不然不就成了傻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用不了10块钱,而且玩模型不仅仅是可以控制还要懂得修理不然不就成了傻玩吗

看来还的在要多学习一下修理技术啊 不过一读电子技术就脑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