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求救

楼主(2006-03-30):
今天不小心把主油针和副油针全搞乱了,现在机器发动着,一推油门速度就下降并熄火,请大侠们赐教,如何恢复?

网友A:
重新调整大小油针!
启动发动机,并热车1分钟。然后先初步调整小油针,方法是这样,在比怠速略高的转速下调整小油针到发动机转速最高,然后再开大一点,开大多少呢,凭经验让发动机转速略降低就行,这时的发动机声音应当略显的沉闷,但应该很圆润清晰,没有忽高忽低的现象。然后慢慢的把发动机逐渐开到大车状态,调整大油针到转速最高,然后再开大一点,开大多少呢,这就要凭你的经验了,一般只要发动机转速略降低一些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油门收回到怠速开始调整小油针。办法是猛推大车,观察发动机的反映,会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发动机转速不随风门开大而立刻上升,而是立刻熄火,或勉强转几下就熄火这是小油针贫油的表现(如果发动机小油针过度富油也会这样要注意鉴别)。另一种是发动机转速不随风门开大而立刻上升,但发动机不会熄火转速会慢慢的增大,或延迟一段时间转速才上升,这是小油针富油的表现,(要注意的是小油针如果过度富油也会立刻熄火可以通过实验调整来鉴别)第三种情况是发动机反映迅速,无转速滞后的现象
,风门开大后发动机转速立刻上升并保持稳定的运转,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情况,但这种状态范围很宽,也就是小油针供油量从贫到富在一定的范围里发动机都会有此表现,我们所要的是在这里面的那个最佳工作点,要找出这个点是要费点功夫下点力气的,一般也可以认为从贫油到富油的中间点就是最佳工作点,找到这个点你就可以放心的上天了。
小油针说完了,再讲讲大油针,先让飞机抬头,然后调大油针到发动机转速最高然后开大到发动机转速刚要开始降低,再开大一点点来补偿将来油量消耗后油位降低引起的贫油。然后机头放平正常情况下发动机转速应当略有降低,如果变化很大那说明你的发动机有大问题,比如那三要素,或者你的发动机过度老化等。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先解决问题再回来调整。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发动机的稳定性和马力是有一定矛盾的,发动机贫油马力大不稳定,富油的话稳定但马力小。(注意这里说的贫不是要死火的那个贫是指混合比刚好让发动机在最大转速上。)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找个平衡点。让发动机即发挥出最大的马力,又能够稳定工作,这往往是老鸟们停车的原因,为了追求最大的马力明知不稳定却偏偏要调的那么扣。再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发动机上天后由于螺旋浆实际螺距的减小会使发动机转速提高,进而需要更大的供油量来满足增大的转速。所以调整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不要调的那么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