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帮忙,变压器该电焊机可以吗?怎么该

楼主(2006-03-30):
正序浏览
我有一台变压器,功率是4WVA 的,线圈加铁心大概有40-50公斤 电压是380/220变110的。是日子行的铁心。请问好该吗?怎么该。该完后功率有多大,可以用3.8的电焊条吗

网友A:
直接试下
电源220V 接变压器380V 变压器110实际输出63V,这样接变压器内阻比较大,有限流,试下,我用BK1KW 220V~36V 变压器试过,焊条2.5mm,长200,250,300mm,碳钢焊条,2mm,长200mm不锈钢通过,焊接电流80~100A,但焊条中间有点红
,

楼主:
我那铁心和正常电焊机的不一样,世山字行的,不是口字行的,初次级线圈都在中间绕子,怎么该呀

网友B:
用大铜线改绕次级就OK了.

网友C:
这么大的变压器,初、次级的线径截面积是多少?

楼主:
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好象再一起绕着,那好该吗。如果单把次级线圈拆下,把铜线并成双股再绕上,是不是就从110伏的电压变成55伏了呢,相对电流就加大了一倍,就可以作为电焊机了吗?

网友C:
功率是4WVA ?线圈加铁心大概有40-50公斤,对付3.8的电焊条绰绰有余!